FX3U-ENET-ADP与FX3U-ENET-L

楼主(2019-11-28):
有没有懂得大佬能通俗的解释一下亮两个模块的区别,还有有无固定缓存发送接收功能是什么用,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ADP的装在左边,-L的装在右边,ADP和上位通讯只可以读取不能写入,-L的可以通过固定缓存和上位进行读取和写入。

网友B:
这个够清楚吧

网友C(2021-08-13):
ADP在左L在右,主要是ADP不支持套接字,一般仅用于触摸屏上位机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