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
三菱PLC和威纶通触摸屏

楼主(2019-11-29):
现有三菱PLC程序,怎么和威纶通触摸屏通讯,有485串口线,但是触摸屏上面的点位不知道怎么弄,求指教

网友A:
要用威纶通触摸屏软件,完成软件设置,具体你可以问一下卖屏幕的,
线缆要用屏幕型号与三菱PLC通讯线
人之所以伤心,是因为看得不够远。
——林语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