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朋友熟悉台达伺服 B2 系的速度模式

楼主(2019-11-29):
我这边准备采用B2速度模式,
P1-01设置为2- 速度控制模式(命令由外部端子输入/内部寄存器控制)
P1-09设置为20000(速度)
SPD1接CN1(8) DI4 参数P2-13 设置为115(西门子200PLC输出Q0.2低电平)
SPD0接CN1(34) DI3 参数P2-12设置为114(西门子200PLC输出Q01高电平)
CN1(9)DI1(西门子200PLC输出Q0.0高电平)参数P2-10设置为101
CN1(11) COM+接PLC24V+
CN1(14) COM-接PLC24V-
为什么电机不转那
求问一下是我哪里遗漏了什么吗?

网友A:
SPD1这个脚不用..现在可以转了吗?首先在没有接通运转信号时.要有使能,也就是电机用手转不动

网友B:
应该是接线有问题,如果你的200PLC用的是晶体管的,那个输入是PNP信号,你的COM+(11号针脚)就不能接24V,应该接0V,具体去看一下伺服手册的输入点接线介绍,有说PNP时要怎样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