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29):
XYZ-YBC.rar (44 K) 下载次数:242 最近用了点空闲时间写了个弯管机中的空间坐标点转换实际的加工量软件,大家一起探讨,学习!不足之处大家指出以供改进!

网友A:
楼主,密码是多少?没办法用啊
软件的登陆界面有写着的

网友B:
等着破解密码

网友C:
进去不会用,谢谢分享!
只需要添加图纸中的X,Y,Z的坐标点,一个弯至少需要3个坐标点,圆模的半径我固定死了25和20的,当然也可以是用户自己设定,这个需要改软件的!之后之间按XYZ-YBC按钮就可以直接计算出实际的送料位置(Y),旋转角度(B),和弯管角度(C).

网友D:
谢分享,怎么用?有说明书么?
只需要添加图纸中的X,Y,Z的坐标点,一个弯至少需要3个坐标点,圆模的半径我固定死了25和20的,当然也可以是用户自己设定,这个需要改软件的!之后之间按XYZ-YBC按钮就可以直接计算出实际的送料位置(Y),旋转角度(B),和弯管角度(C).

楼主:
只需要添加xy坐标点,至少3个之后直接按XYZ-YBC按钮,能自动运算出YBC的数据。软件中写死了只能运行圆模半径位25和20的!

网友E:
公式是自己推出来的吗?
高等数学

网友F(2019-12-30):
弯管轮模半径可以自己设定就完美了
这个我就给定2种轮模半径,进行试用的!!QQ:375862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