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30):
选用的三菱FR-D740-3.7K的变频器,用模拟量控制速度。
变频器设置到50HZ工频运行时,电机空载启动电流就达到了6A左右,实际应用中从零速启动会因为0L报警导致没有速度,如果关闭防失速报警,就会报过载。参照手册的处理方法,跟0L有关的参数Pr.0、7、8、13、22都调整过无效果。尝试更改为磁通矢量控制,参数作如下更改
71适用电机——3
80电机容量——4.0
83电机额定电压——400
96自动调谐状态——11
变频器再显示12调谐中以后就报E.THT电子过电流过载了,调谐也未能完成。Pr.9已经按照电机铭牌上的额定电流的1.5倍设备了。
但是直接用士林3.7KW的变频器测试就正常使用,查过资料后发现士林这款只支持矢量控制。三菱的默认是V/F控制,按照说明书的改为矢量控制又未能完成。
想请教一下各位老师傅有什么调整经验方向。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A:
重新设定一下转矩提升的参数试试。

网友B:
把加速时间加长些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设定一下转矩提升的参数试试。

好的,感谢。星期一去试一试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加速时间加长些试下。

加速时间已经设置到2.5秒了,最高频率也只有60HZ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