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tk8071ip以太网程序下载不了
月下的夜

楼主(2019-11-30):
触摸屏的地址是192.1681..138用以太网下载不了。
已经设置了静态ip 192.168.1.138
结果在ebpo上的 当前pc上的ip信息有两个
ip1 192.168.1.138
ip2 192.168.3.5
哪位大佬能指点下吗?

网友A:
电脑本地连接协议4里面IP地址设定192.168.1.1
触摸屏IP地址设定192.168.1.2
就可以通讯了。
不懂加我微信19951564598

网友A:
设置好触摸屏内部地址,设置方法是右下角有个箭头,点最左边的那个进入,起始密码是111111,进入后就可以看见设置IP了,下一步是设置电脑的本地IP,和触摸屏在局域内就行了,软件下载的时候,下载IP对应上触摸屏内部IP就OK了

威纶tk8071ip以太网程序下载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