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的PID加热就是整定不好
爱家爱china

楼主(2019-11-30):
自整定出来的参数完全不能用,手动又调不好,有偿求电话指导

网友A:
用V2.3版本的软件

网友A:
有些坂本不行

网友B:
我也弄过,没弄好!可以考虑第三方的温控模块,只需要做通讯,加热PID是自动调节的

网友C:
用模糊pid

网友D:
smartz自整定还是很方便的,你要耐心等整定再写入CPU

网友E:
其实加热可以用外部模块控制的,更精准,价格也低

网友F:
PID值手动修改啊。时间常数,经验很重要
200SMART的PID加热就是整定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