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01):
请教各位大神,同步控制时凸轮曲线通过什么方法做出来的?
之前看到一个设备厂家用同步控制来实现一个不规则产品的涂胶,涂胶的轨迹就是通过凸轮曲线来控制,想不明白凸轮曲线是怎么快速做出来的

网友A:
这不就是凸轮自学习功能和cad图纸导入自动生成点数据么,都能做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凸轮自学习功能和cad图纸导入自动生成点数据么,都能做啊

如果有相关资料 大佬能发一下 指导一下呢

网友C:
你去看下凸轮的设计过程就知道了,凸轮都是根据路径反推设计的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去看下凸轮的设计过程就知道了,凸轮都是根据路径反推设计的

有相关案例可以学习下吗?现在能想到的就是把曲线分成很多等分去描出来,但这样太费时

网友D:
为什么凸轮曲线Y坐标可以有负坐标值?

网友E:
涂胶要求凸轮轨迹速度一样,这有点难度

网友F:
说明你不懂CAD,CAD是可以画出来的。记得我以前开快走丝的时候就CAD把轮廓画出来。台湾的机器都是电机加传动杆,传动杆上有几个凸轮连续工作。粘谨插针机,钜轮端子机都是这样。

网友D(2020-01-03):
说明书里为什么凸轮曲线Y坐标可以有负坐标值?

网友G:
有一定设计能力的机械设计都能设计出来啊!

网友H:
这个要牵扯到算法的,我们弄过5次方的,用Matlab推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