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02):
5UPLC上加了一个232BD扩展板,和一个传感器走232通讯,附上传感器手册,和我的程序,初次 写通讯程序,很多不懂,请大神们指教??
我通讯的时候,PLC一直报故障,7010故障,请大神帮我看一下,这个传感器有没有帧头帧尾,有没有和校验?我在参数设置里面都设置的无,我用串口助手可以测到传感器在不停的发数据过来。我现在的程序用的是RS2无无协议指令,我之前也用过ADPRW指令,直接读我要的那个地址,但是仍然没有数据传过来,PLC也报警,实在搞不懂了,我想要实现的目的就是要读出0X60,0X61,0X62三个地址里面的数值即可,这三个地址里面的数值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不变的,如果我外界用磁钉感应一下这个传感器,这三个地址里面的数值才会变化。
附件: 程序及传感器手册.zip (1298 K) 下载次数:75

网友A:
首先 7010H :奇偶校验错误、溢出错误、帧错误,说明还是参数没设对,RS指令的每个参数先要搞明白,我前几天刚做了类似的通讯也是报这个,就是RS指令没写对,不管是RS还是RS2先弄清楚每个参数的意思

网友A:
RS2 (s) (n1) (d) (n2) (n3)
S:发送数据的起始元件 , n1:发送数据的点数,d:保存接收数据的起始元件,n2:接收数据的点数,n3:通讯通道
首先是发送数据的点数n1是根据你传感器的格式来的需要多少个,我之前就是这个写的不对一直通讯不上
然后是通讯的通道
以上只要有一个设的不对就通不上慢慢搞,这个急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