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这个扩展有什么用?

楼主(2019-12-03):
之前没在意,这次维修设备发现公司里的3U都用了这个内存扩展,厂家说里面有程序,但是我拔下来后PLC还能正常使用,那么问题来了。
1:这个扩展是当PLC内存不够用是扩展程序容量吗?还是说备份程序用的?
2:如果是备份程序用的,那么当PLC内部存储程序丢失,或者PLC坏了换新的PLC,怎么样操作把扩展卡的程序导入PLC(PLC有密码我们没有源程序)
3:如果换新的PLC,把这个卡插在新的PLC上面,不写入PLC本体内存,能正常运行吗?跟本体程序运行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有这个储存卡的时候,程序是写在存储卡中。可以换PLC用。
这个储存卡有一个好说,据说解密比较困难些。一般网上流传的办法解不了它。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