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控制雷塞步进,脉冲速度转换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9-12-03):
如图,这个放大系数&80是怎么计算得到的?
lizhihua

网友A:
就是比如,1要乘于多少等于80,这个&80就怎么来的, 就这么简单,一个普通的四则运算,

楼主:
我的意思是步进的这个指令速度和实际驱动器脉冲速度这个转换值?这个80应该是这个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