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怎么投影到电视机上

楼主(2019-12-03):
触摸屏MT6070IH怎么才能投影到LG电视机上面 没有做过这种 求大神们指点

网友A:
威纶通有个HD模块可连接显示器

网友B:
威纶CMT-SVR-100 ,
这个可以

楼主:
我去官网搜了一下 cMT-HD是主机啊 触摸屏连到主机 在显示到电视上?

网友B:
把CMT-HD当成触摸屏

楼主:
就是说威纶的触摸屏没办法加装模块实现了 只能直接换一个主机了 其他牌子的触摸屏有没有大神知道啊 其他品牌不是很熟悉

网友B:
你把CMT-HD当成威纶一个模块不就可以,
一机多屏

网友C:
威纶通SVR那个最简单,直接用软件联网就可以了,HD那个也行,分辨率可以很高就是贵一点
应该是想做数字看板吧,最好找个前端做一下H5页面一步到位,触摸屏的UI组件毕竟有限而且丑了点

网友D:
VGA UCB转HD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