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QD75MH4和J3-B伺服带电池怎么设置记忆零点位置

楼主(2019-12-03):
想问问各位大神,我想用手动移动到我想要的位置后,设置为零点,以后不管断电或者位置在哪里,只要电池有电,就可以一键回零,看了手册不知道在哪个寄存器设置

网友A:
1:回原点方式为 6数据设定型
2:伺服设置绝对位置启用
3:原点建立9001
4:通过9002快速OPR

楼主:
谢谢,驱动器好像还要设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