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Q系列的以太网通讯

楼主(2019-12-04):
现有三菱Q03UDV一台,需要跟另外两台Q03UDV和一个QJ71E71-100的以太网模块通讯。现使用内置以太网口已经和一台Q03UDV通过内置以太网口采用简易通讯通讯上了。另一台Q03UDV应该问题不大。
我想请教一下大家 Q03UDV还能不能和 QJ71E71-100的以太网模块通讯?采用什么通讯协议,两边该如何设置?
感谢各位支招!

网友A:
以太模塊

网友B:
简单CPU通讯设置里面,你可以把2块模块的IP都加进去,网络号要一致,站号不能一致

网友C:
好像手册里面有写吧,就是设置参数。。。。
QQ:611369538

网友D:
MNET/H
Hello,你快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