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J4伺服运动位置不准确,是不是我的电子齿轮比设的不对?

楼主(2019-12-04):
请教各位朋友。
工厂有一台FX3U控制三菱J4伺服驱动HG-SR电机。J4的分辨率是4194304,伺服连接的减速机减速比为5,减速机轴上的同步带轮节圆周长为320mm,连接的同步带拖着滑台移动。我要FX3U发出一个脉冲,滑台移动0.01mm。我设置的电子齿轮比为0.01 /(320/5/4194304),约分得16384:25。则设置J4的PA06为16384,PA07为25。
我实际运行发现每发出10000个脉冲,滑台移动120mm,这个就很奇怪了,难道是我齿轮比设置的不对?请赐教!谢谢!

网友A:
也有可能是受到干扰,把PA13前两位改成03
谢谢,有没有可能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坏掉了?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65536/100,这个设置试一下
WX:13076996110 深圳

网友C:
电子齿轮比是正确的,你看看负载轴的周长参数对不对
轴周长是8M同步带轮40齿,

网友D:
我算的是 4194304/6400/1.2

网友D:
电子齿轮比改为32768/30试试

网友E:
按照给的数据算电子比是对的.重复定位看看是不是每次的位置是一样的.如果是一样的可能就是同步带的规格不是 M8的.刚查了一下同步带的规格L带的节距9.525和你距离120很接近.

网友F:
你们是用什么算的

网友G:
我算的是这样 你看对不对
上善若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