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9-12-04):
FX3U自带8针圆孔的422口,现在我有一根线,一端是圆孔的,一端是9针的,我又买了一根422转USB的,为什么连不上PLC?

网友A:
我PLC是220V的,用24V怎么接?求助

网友B:
那你com口选对了吗

网友C:
是电脑连不上吗?要测试一下圆口针和DB9针的通讯定义是否符合。RS422圆口可以直接改成RS232的DB9母座接口,通过USB转RS232的DB9公针和电脑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