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G 编程求助

楼主(2019-12-04):
检测绝对值编码器坏的问题。比如D100里面的数正常是从1-360 1-360 或者360-1 360-1 这样循环。就是D100里面的数变换也就是相邻的数 。如果D100的数不是按顺序变换,PLC要 有报警。不知道怎么弄,会的兄弟指点下啊
专业维修伺服。QQ672795148

网友A:
不会,一起学习!
新手上路,多多指教!

网友B:
前一个数字跟现在数字比较,大于1就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