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04):
西门子1214C通过PROFINET通讯控制FANUC机器人,想要传输给机器人坐标,应该怎么做?
就是PLC通过计算得出偏移量给机器人,怎么把计算的值给机器人。

网友A:
PN网络已经通了的情况下很简单的~
在机器人那端新增寄存器地址映射到PLC的IO空间,然后PLC那段直接向IO地址上传整数进去,机器人那边要用的时候再转一下。这个操作就和IO是一样的,怎么配IO就怎么配寄存器
我之前是希望直接传浮点数的,但是似乎完全不可能实现,PLC和机器人的浮点格式都不一样,最后就是原值扩大N倍发过去,然后机器人那边再除以N。

楼主:
有具体的例程之类的没?第一次这样做,完全不懂。机器人的PROFINET的IO点不是位吗?是不是要把一个数分解成位,再到机器人那边整合?

网友B: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tachment=239526]

这是设置单个的IO,传数据的话是不是要设置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设置单个的IO,传数据的话是不是要设置组?

他不是 有GI和GO么,就是用这个做通信传数值进去就行了,出来也可以的.
具体的操作手头没有机器人在了,不记得细节了,可以自己摸索一下,反正方向是这个方向没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不是 有GI和GO么,就是用这个做通信传数值进去就行了,出来也可以的.
具体的操作手头没有机器人在了,不记得细节了,可以自己摸索一下,反正方向是这个方向没有错.

谢谢了,等机器人到了试验试一下!

网友C(2021-08-27):
怎么下载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