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台达ES2 系列两路绝对定位不能连续工作

楼主(2019-12-04):
以前用EH3做私服控制的比较多,最近用了一台ES2的做两个私服定位控制,用绝对定位,编程方法和用EH3的一样,现在出现问题是,不能连续运动两个位置,运动完一次就停了,官网找一份详细的ES2编程手册都找不到,DVP系列通用手册,又没提到ES2的部分。上传程序,希望用台达的朋友可以答疑解惑。

网友A:
同一路的脉冲口两段脉冲之间起码间隔一个扫描周期,像你则段程序,会出现后段Y0脉冲指令不执行

楼主:
回原没问题,但是我流程中,没反应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啊,三菱的也一样,用同一个标志位的,必须间隔一个扫描周期,PLC要复位标志位,EH的我用了很多也要加的啊

网友C:
同一个轴连续2个定位指令输出的时候最好在中间加一点延时,不然上一步跳到一一步你的脉冲执行完标志还没复位就被下一条指令识别跳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