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GA-40MT

楼主(2019-12-04):
FX3GA-40MT这款PLC电源经常出故障怎么回事?

网友A:
什么故障啊,先要确定是不是正品先。

网友B:
前几天也在客户那里坏了个FX3GA的,所有输入点输出点都不能,拨码开关拨开或者关,PLC运行灯一直亮,第一次遇到

网友C:
FX3GA电源偶尔是会坏,但没这么严重。
可能和你现场也有一定关系。
你可以考虑用直流供电的,那种电源坏的机率极小。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