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ODBUS RTU通信报警
虚心接受,谦虚学习。

楼主(2019-12-04):
使用的plc FX3GA A85模块3U485ADP 通信一切正常 数据都正确 就是报警 d8402 205 地线接触良好 两端电阻都已经设定好 110欧姆 程序是按照三菱485ADP手册样例编写的 没毛病 现在就是解决不了 三菱官方电话打了10次了 就说是干扰 忘大神垂帘 帮忙

网友A:
用双绞线试试

网友B:
不应该是3U485ADP-MB吗?电阻模块上有
虚心接受,谦虚学习。

楼主:
是的 我简写的
虚心接受,谦虚学习。

网友C(2020-06-14):
看看D8404发生通信出错的步,是那一步,然后更改。
相互学习
虚心接受,谦虚学习。

楼主(2020-07-31):
原来是仪表问题

网友D:
是不是参数设置错了
仪器通讯原件质量不过关

网友E:
把接地线去掉。因为有接地,反而引入了干扰。
接地还是很重要

网友F:
同意8楼,通讯上还报警大部分是线路问题啦,你打400电话在多次也没啥用
热心助人!
斗志不能低
三菱MODBUS RTU通信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