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04):
MR-J4-40B+HG-KR43B做全閉回路控制
螺桿 : 6mm
減速比: 200比
外部絕對式Encoder : 0.05um

想請問PE04/PE05和PE34/ PE35要怎麼設定才OK呢?

目前設定如下:
PE04: 1875
PE05: 32768
PE34: 1
PE35: 400

已經照手冊的方式了.. 還是無解
感謝各位大大

网友A:
例如

  • 下载积分:+1(playps21018)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例如 [attachment=239284]
    [attachment=239285]

    先感謝這位弟兄的回覆

    所以一般我們 照手冊計算後

    PE05:= 32768
    PE04:= 3125
    PE35:= 5
    PE34:= 1

    ==============================================

    但這設備的齒比 計算出來後 PE05分母大於65535  無法設定

    不知有何解??

网友B:
    按说明书计算结果如下。
    PE04   625
    PE05   512
    PE34   75
    PE35   16
  • 下载积分:+1(playps21018)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说明书计算结果如下。
    PE04   625
    PE05   512
    PE34   75
    PE35   16

    !!

    小弟資質愚昧, 怎算不出這值....

网友C:
    这个我用过,按照手册上算法约分就可以了没有问题的,但是不能用每转脉冲数PA05,每转脉冲数还是根据伺服电机的编码器算出来的值,只能设电子齿轮比。

网友C:
    减速比和分辨率、脉冲数都可以动的

楼主:
    目前還是會跳AL 42.8, 位置偏差過大

    持續苦惱中

楼主:
    還是無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这里
[attachment=239465]

一直覺得齒輪比是算錯的...

网友A:
以下图看来,你的齿轮比不对

网友A:
PE34、PE35应该理解为PE4、PE5的补充,当数据大于65535时分配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PE34、PE35应该理解为PE4、PE5的补充,当数据大于65535时分配过去

那可以請教前輩

我螺桿間距6mm
    減速比 1:200
    光學尺0.05um
是否應為
120000/ 4194304   *   1/200

這約分下來 輸入伺服控制器 皆跳AL37 參數異常....

网友A:
试试
1875/32768×1/400

楼主:
目前PE01 改F000 未跳AL

觀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