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04):
我用那个算法是相差只有40

但是第一个却是相差60,想问一下这个算法是按什么手册来的吗?
如果有的话麻烦各位资料共享一下

人之所以伤心,是因为看得不够远。

——林语堂

楼主:
第一张图是我在用的远程io

第二张图使用一个软件去算出来的

第三张图是我的cclink网络
人之所以伤心,是因为看得不够远。

——林语堂

网友A:
X300与Y340对应的应该是设备站,不是16D T这些。
直接在软件的视图的软件分配哪里就可以看到对应的地址,不用搞第三方软件这么麻烦
  • 下载积分:+1(q2374392249)

楼主:
引用 网友A:
    X300与Y340对应的应该是设备站,不是16D T这些。
    直接在软件的视图的软件分配哪里就可以看到对应的地址,不用搞第三方软件这么麻烦

    可以麻烦您截图看看嘛,这个东西我第一次接触
    人之所以伤心,是因为看得不够远。

    ——林语堂

网友B:
    假如真的是X240为起始,那么明显图二的分配时正确的。
    假如X240为起始 ,得出以下
    X240-X23F 对应1站
    X260-X27F 对应2站
    X280-X29F 对应3站
    X2A0-X31F 对应4站
    X320-X37F 对应8站

    所以,假如X240\Y240为起始,X300明显是对4站的地址进行操作,Y340明显是对8站的地址进行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麻烦您截图看看嘛,这个东西我第一次接触
  • 下载积分:+1(cmmt0870)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