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用200smart的高速输出脉冲来控制变频器的给定速度!

楼主(2019-12-04):
为了不增加PLC的模拟量模块,想到用PLC的高速脉冲输出功能来控制变频器的给定频率值。如PLCq0.1输出0-20khz对应变频器(设接收最高频率20Khz)0-50HZ的给定速度。
由于本人对200SMART的脉冲指令不熟悉,今天搞了一天未能成功,现求助各位大神!
(说明:很多变频器都有高速脉冲输入功能,变频器可以直接检测输入脉冲的频率周期,可以直接设定变频器的设定频率。)

网友A:
为什么不用200SMART通过485通信控制变频器呢?
bnnyygy

网友B:
1,楼上说的通过通讯给定速度。
2,可以用PLC脉冲输出,外面接RLC电路,通过PLC脉冲频率不同,RC上的电压不同控制速度。
PLC输出频率约高,LC上面电压越高,LC大小只有自己计算了。

楼主:
楼上的朋友说用通讯给定,我个人觉得的通用性不够强。因为不能变频的通讯协议以及地址都是不一样的,不通用。如果用高速脉冲的,现在大多数变频器都可以接入高速脉冲功能,通用性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