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电脑在线查看已和触摸屏RS422通讯运行的PLC运行状态

楼主(2019-12-05):
我的三菱PLC和西门子的触摸屏通过RS422通讯。如何用电脑实时查看PLC的运行状态呢?
我在RS422的DB9针接口再并接了一个RS422的DB9针和RS232的DB9针,电脑可以通过这个并接口单独实时查看PLC状态。但是不能在触摸屏和PLC通讯运行状态下实时查看PLC的状态,软件显示通讯错误。请问有其它方式在触摸屏和PLC通讯运行状态下用电脑实时查看PLC的状态吗?

网友A:
PLC端再增加一个通信模块,PC端开发相关程序。

专业外协

楼主:
我看了我的三菱是FX3G的,硬件上有MINI USB编程口。我在想可否将电脑通过这个口实时监控PLC?这样的话那个422口仍和触摸屏通讯运行,互不干扰。只是还不知道怎么安装这个USB的驱动

楼主:
我在另外帖子中已找到了安装驱动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