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能直接与MES系统做通讯吗

楼主(2019-12-06):
PLC能直接与MES系统做通讯吗,欧姆龙CP1H能吗,是否要加其他东西,通讯是否复杂,有没有MES这方面的大神分享一下,供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A:
基恩士的PLC可以接入 , 好像是系统集成的, 你可以咨询下。
热心助人!

网友B:
没PLC做过,用台达人机做过,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
热心助人!

网友C:
我这边是这样做的:
使用上位机将PLC数据保存到数据库
MES系统直接从数据库调数据
感谢分享!

网友D:
有专门的型号
QJ71MES96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E:
一般都是采用第三方模块,可以快速实现PLC与MES等系统对接,数据可以直接到SQL数据库,也可以HTTP协议JSON格式对接;
网关模块不用编程的,配置一下PLC的寄存器地址与MES字段的对应关系就行了;
这里有案例: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article/details/124609315
https://blog.csdn.net/IGT_DSER/article/details/130578020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30461904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12463467
相关资料:

网友F:
应该像3楼的思路那样,数据经过数据库。
PLC和MES系统直接对接不是说不行,但架构不应该这样做,你需要PLC和MES都做好接口而且万一哪天你换一个品牌PLC或者再加一个其他牌子或者系列的PLC,你的接口又要重新写了

网友G:
加个远程模块就可以了
有API之类的接口
数据给你就行了
我这里有模块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H(2022-02-23):
楼主解决了么?

网友I:
一般都是写个上位机软件,读取plc地址数据,然后上位机把数据上传到mes.

网友J:
一般建议用C#或者其它语言写个上位机程序,调用对方给的接口,直接按照格式往里丢数据就行了。

专业外协

网友K:
感觉是架构设计思路的问题,直接对接可能两边都要做的比较深入。大厂的架构应该都是分层比较严谨的,都有自己的标准。

网友L(2022-05-19):
很好,值得了解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M:
都是相关方面的大神,学习一下!!!!!

网友N:
可以直接通讯,两边统一交互逻辑就行,这需要协同着做。
不过一般是使用中间加中转,

网友O:
这种一般都是发指定格式去MES过站,MES返回过站信息,建议用上位机读取PLC数据,让上位机和MES去互动。
技多不压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