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06):
请教一下,Q系列PLC下载时“写入容量”、“可用空间”、‘使用容量’是什么意思?怎么换算成CPU选型容量步数? 现在选Q03UDVCPU还是Q06UDVCPU好纠结!

网友A:
按照图中看是Q06的CPU
1步=4字节
假设一个情形:想把2mL的水倒入一个已经存有4mL水且容量10mL瓶子里,
写入容量  想要倒入的2mL的水
使用容量  10mL瓶子里已经有的水4mL
可用空间  瓶子里还空余的空间6mL
  • 下载积分:+3(jierryone1)

网友B:
    如果容量不够,就会出现红色了。
    你这个应该Q03够的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按照图中看是Q06的CPU
    1步=4字节
    假设一个情形:想把2mL的水倒入一个已经存有4mL水且容量10mL瓶子里,
    写入容量  想要倒入的2mL的水
    使用容量  10mL瓶子里已经有的水4mL

    请教下,本来有的4ml是不是可以通过格式化格式化掉,另外1步=4字节,怎么判断程序会有多少步呢?

网友D:
    Q03是30000步,Q06是60000步
    勇者走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