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FR-E740通讯

楼主(2019-12-06):
请问各位大师 ,我用FX5U的PLC和FR-E740变频器485通讯,为什么设定参数之后始终通讯上不呢,PLC的SD灯为闪而RD灯没有反应,PLC报通讯错误,麻烦各位大师出来给指导一下,在此谢过各位大师了!

楼主:
这是接线图,因为只控制一台变频器且距离较短所以没有接终端电阻。

网友A:
接线有误,应该是PLC的SDA 接变频 的RDA PLC的SDB接变频的RDB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线有误,应该是PLC的SDA 接变频 的RDA PLC的SDB接变频的RDB
是的,之前没有具体看手册,刚刚才看到这个问题,犯了一个大错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