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06):
已经解决了,谢谢

楼主:
只有x2的输入

网友A:
没头没脑的,讲的不清楚,是什么类型的编码器,一般增量型编码器接4根线就可以了,三菱PLC的话接24V/0V/X0/X1,就能用了,X0X1用C251,X3X4用C25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头没脑的,讲的不清楚,是什么类型的编码器,一般增量型编码器接4根线就可以了,三菱PLC的话接24V/0V/X0/X1,就能用了,X0X1用C251,X3X4用C253

光洋的编码器,有ABZ三个相,我分别接上X0.X1.X2,Plc的输入指示灯,一会有信号,一会没信号,有信号的时候用程序就可以读脉冲,但是一会儿有信号,一会儿没信号,不稳定,不知道是不是编码器坏了

网友B(2020-01-05):
这个指示灯你怎么看的清楚,用高速计数器看

网友C:
怎么解决的 分享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