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指令求助

楼主(2019-12-06):
在目前的设备上用RS指令进行232的自由口通信,程序内容RS D200 D150 D0 K19,通信正常,当将D0改成其它任意的寄存器,马上就不能接收数据了。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朋友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D0 K19,表示接收数据从D0开始,共19个D,也就是说:D0-D18为接收到的数据 存放位置,如果你改为D50 K19,就变成D50-D68,数据 存放位置变了。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B:
不能受数据的意思是什么,你是怎么判断不能接受数据的
深圳及周边:PLC工控项目承接
宝安及周边:自动化教学
全球及宇宙:电气工控品买卖
18689489819 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