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伺服扭矩模式控制问题

楼主(2019-12-07):
有一台设备,是客户那边的电控工程师选的PLC与伺服电机,他用的FX3U-4DA-ADP控制扭矩模式下的台达伺服攻牙,伸是FX3U-4DA-ADP的输出电压没有-10~0这段,而我伺服设置好后,模块输出0~10V的电压时是反转的。请教一下要调整伺服哪个参数才能让伺服正转起来,或者FX3U-4DA-ADP是否是可以调整参数后输出-10~+10V的电压?

网友A:
攻牙時,0~10V控制扭矩.
退出時.速度或位置控制
下载积分:+5(liuqiang2012) 真诚感谢!目前采用的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