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台达触摸屏没法上下载程序

楼主(2019-12-07):
台达触摸屏没法上下载程序 上下载程序时一直显示No response from HMI (这种触摸屏DOPB07S411)数据线插在笔记本上 设备管理器里面没有显示哪个COM口 也没有打问号 便携设备里面会显示DELTA 就是没法上下载程序 触摸环境设置里面驱动程序重新装了也是没用 请教各位大侠 这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啊?我的电脑是win10系统

网友A:
1.更新触摸屏软件版本,用最新的试一下。
2.用232串口线下载,自己焊接,找两个DB9pin母头,接线形式为2-3 3-2 5-5 7-8 8-7,进入触摸屏系统画面,在上载下载广播里选择下载,然后PC端软件里选择串口下载画面数据。

专业外协

网友B:
用XP , WIN7试试或许就可以了

清风明月

网友C:
这是驱动问题 ,用WIN7 和XP 是OK的没什么问题 是驱动和WIN10的兼容性,和触摸屏的韧体版本有关系 ,可能你换个同型号的触摸屏就好了啊
本人承接苏州周边 三菱 欧姆龙 台达
本人承接吴江周边 PLC程序编写,电器柜 设计配线,电器选型
本人承接昆山周边 松下 西门子 信捷

网友D:
碰到过,是电脑系统问题。用XP就没问题了

网友E:
我一直用8.1的系统 没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