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 ,请教一下用U型光电开关能作高速计数使用吗?

楼主(2019-12-09):
现有台设备上下走气缸,高度可调节用的是U型光电开关来计数(U型开关是那种作伺服复位的原点感应开关),用的是像梳子一样的剧齿,间障较小,PLC是三菱,程序用的是INC指令,但气缸速度快就计不了数,能不能用高速计数器 如C235

网友A:
气缸能有多快,完全不用高速计数

楼主:
剧齿间隔是1毫米的,气缸速度慢可以计得到数,速度快就只计了一次数,气缸上不来,是不是和U型开关的灵敏度有关?
huiyang

网友B:
试下不就知道了吗?光电开关一秒百十次没问题吧

网友C:
用高速计数器输入x1----x7 光电开光要开关频率高的

网友D:
可以用高速计数器,我之前做过冲床下料用气吹出来的,用光纤检测料有没有被吹出来,吹出来的速度太快用普通计数器有时候检测不到,后来用高速计数器就OK了

网友E:
具体可以算一下气缸的最大速度能是多少的 结合光电开关的最大频率算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F(2021-07-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