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SDA-B2系列伺服电机扭矩位置模式控制

楼主(2019-12-09):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们,扭矩模式的时候我要如何控制伺服电机的转速?是设置伺服驱动器的哪一个参数,手册找了好久了实在是没找到这个参数在哪里设置.还请知道的大佬告知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扭矩调大速度就上升了,扭矩调小速度就就下降了。如果要控制速度就要改成速度模式。
但是我感觉如果还点负载的话速度就很慢了,而且我电压输出是10V输出了,但是感觉力矩完全没有达到位置模式时的力矩,请教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下载积分:+1(liuqiang2012) 真诚感谢!

网友B:
负载阻力一定时,电机扭矩大当然速度要快了,你的想法可能没到位,再想想哪种方式适合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