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09):
这次项目有个水平移动载具,通过光慕做保护,用的双电控,三位五通中泄阀。
正常使用都是正常的,但是当载具停在一个工位(其中一个电控一直得电),我不停触发光幕(触发光幕会双电控都失电),然后我不在触发光幕,我开始启动载具到另一工位(当时得电电控失电,别一个电控得电)。这过程中气缸速度会非常快。。。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啊?怎么解决得?

网友A:
因为中泄式电磁阀,线圈都不得电,气缸前后腔气都会排掉,没有保压功能,换成中封式的就不会。你提到安全光栅问题,是不是客户日本的要求使用中泄式。如果是这样就加单向阀和梭阀这样处理。
  • 下载积分:+1(yl_pan)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新工电工) 学习了
  • 下载积分:+1(工控勤哥) 热心助人!
  • 枕星河之倒影兮与星光同流,望群星之包覆兮随繁星同辉。

网友B:
    比如你前进回突然很快跑一下,解决办法是前进前先通0.5S后退,再前进就好了。

网友C:
    cythyx大的建議蠻有趣的~弟到沒有這樣試過
    往常弟遇到這種問題
    都是詢問機械設計可否改成中封式的比較快
    若真的不行改的話....
    會請設計兩端追加緩衝器避免撞壞

网友D:
    程序问题  思路没理好    怎么可以  光幕触发电磁阀的 通断呢

网友E:
    楼上还是有几个明白人

网友F:
    因为你正常动作时,反向有气压。都泄气了就没有反向压力了

网友G:
    前来学习,前排受教!
    ▄︻┳═一     -    -    -     -     -    -

网友G:
    学习,前排受教了!换电磁阀或者加进气节流阀可行?
    ▄︻┳═一     -    -    -     -     -    -

网友H:
    请问一下原理如何?不是很理解

引用 网友A:
    因为中泄式电磁阀,线圈都不得电,气缸前后腔气都会排掉,没有保压功能,换成中封式的就不会。你提到安全光栅问题,是不是客户日本的要求使用中泄式。如果是这样就加单向阀和梭阀这样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