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串口通信问题,望指点。

楼主(2019-12-09):
第一次做串口通信,对于RCV指令不是很理解,如果当串口有信号输入时,RCV指令TBL指向VB100,那么假如VB100等于5,我是否可以利用比较指令和上升沿检测控制M1.0的通断呢?
如果可行,在下一个扫描周期串口没有信号输入时,VB100是否等于0?
求大神解惑

网友A:
第一个,可以。第二个,数值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