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系列,有没有绝对值指令?

楼主(2019-12-09):
FX3U系列,有没有绝对值指令?
哪位大哥用过,请指点下。。
永无止境 !@#$%^&*

网友A:
FX3系列我还真没发现有绝对值运算指令,可以这样假设要对D0里存有数值进行绝对运算后放到D1里
下载积分:+5(仙居人家) 热心助人!

网友B:
DRVA就是啊

网友C:
FX3S FX3G 连NEG指令也没有,只能用0去减
下载积分:+5(仙居人家)

网友C:
用乘法也可以
下载积分:+5(仙居人家) 真诚感谢!

网友D(2020-01-15):
引用 网友B:
DRVA就是啊
人家说的不是绝对定位 是绝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