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09):
组态王与FX3U通讯慢,走的RS485,现在波特率是9600,但是组态王这端修改成其他波特率和FX3U就通讯不上了,PLC那头是编程口,不能修改波特率。
求问怎么操作啊?

网友A(2020-01-15):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B(2020-03-29):
先打开三菱编程软件,  连接目标------连接目标设置界面------把波特率设置高点,然后点击通讯测试按钮测试一下,通讯成功后,再设置组态王那边波特率,最后再次启动组态王。本人115200kbps组态王和FX-3U通讯正常在用。但每次PLC断电后都需要这样操作一次,因为PLC重新上电后,编程口波特率会自动恢复为9600kbps。
不行,客户现场肯定要断电的。

网友C:
买个485的通讯口吧
三菱那头啊?
工控人加油

楼主(2020-05-07):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没有解决

网友D:
慢的指标是多少 以前做的9600 连接了400个变量还好。分配好变量读写类型,通讯负荷。

网友E:
花点钱啊,买个BD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慢的指标是多少 以前做的9600 连接了400个变量还好。分配好变量读写类型,通讯负荷。
[attachment=243178]

主要是用了XY曲线,然后命令语言里写了200个数据,只要删除这段命令语言,就不卡了,卡的话反应时间要有2秒,太慢了。

网友F:
是不是变量地址不连续?组态王没有用过 昆仑的38.4通讯速率可以,做过西门子smart200  一页几百个I/o监控反映慢。最后把I/O监控改为字寄存器后读取字速度快多了

网友G(2021-04-15):
:组态王与FX3U通讯,是这么接线的??电脑需要加什么东西?刚接触,还没联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