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 Socket通信传文接收异常

楼主(2019-12-09):
今天尝试按手册写通信程式,发现停止通信时,网络出错。(警告,可以在系统参数里设置屏蔽,但不影响通信正常使用)?

网友A:
请问你这个程序最后可以和服务器正常通信么?

网友B:
这个程序牛逼,求分享整个程式

网友C:
关闭通道时,服务器发数据过来也会报错的,这个站内有案例

网友D:
没事不要关通道 关了干嘛 碍你事啊

网友A:
我让FX5U做客户端网络调试助手作服务器,用的也是这个程序做Socket通信,可是每次一按M1000的时候下面的显示异常结束M1003就亮了,根本与网络调试助手连接不起来!不知道怎么回事?是不是我的端口号设置的有问题?端口号我是看一个视频设置的502

楼主:
1楼:该测试程序可以与服务器正常通信。
4楼:该程式是样例,正常通信无问题,但我的问题是为什么PLC关闭通信时,PLC会出现警告。
三菱官网的回复:是路由器网关设置或者是网线没插好,对此回复,我已经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