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STEP 7-MicroWIN SMART

楼主(2019-12-09):
请大家帮忙看看STEP 7-MicroWIN SMART软件打不开,卸载再安装和直接安装覆盖也都一样?各种办法都试了 网上有的说只能重装系统 由于系统内安装了部分软件 现已没有安装包了 所以只能想办法修复STEP 7-MicroWIN SMART软件

网友A:
系统问题修复MicroWIN也没用啊,不行就安装个虚拟机吧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问题修复MicroWIN也没用啊,不行就安装个虚拟机吧
目前是使用的虚拟机 只是虚拟机稍微繁琐点

网友B:
是的,虚拟机一开始时候,也是碰到这问题那问题,熟练了那还行,不太愿意使用那玩意,除非不得已

网友C:
win10自带的HYPER玩的很溜了,期间虚拟机也莫名挂了2次,推到重来,总算弄清挂了的原因和处理手段了,只要你硬盘容量够大、配置不差,啥软件都可以装到自己的本本里

网友D:
S7-DOS服务打开一下试试

网友E:
一般都是西门子那个垃圾通信代理服务导致的,可以试试看换高版本的软件覆盖安装一次.
Smart200的安装程序覆盖或者更新安装的时候会自动把前面一次的卸载掉,卸载以后一定要重启一次再安装,否则他那个服务程序在后台一直在运行,直接装新的很容易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