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14ESPLC用串口485与两台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9-12-09):
各位前辈,我用台达dvp14ESPLC用串口485与两台变频器通讯,设定1#变频器频率会对2#变频器频率有些小变化,设置2#变频器频率对1#没有任何影响。这是什么情况!另外无法读出2#变频器的频率

网友A:
用过台达ES本体的485串口,经常性出问题,建议用EH系列以上的

网友B:
我就用ES2的 没有问题

网友C:
用MODWR指令多简单,接收完成的信号用M1127再加上判断D1070的站号去数据处理,这样不容易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