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通触摸屏资料取样如何把2个或者3个数据存放在一个表格内

楼主(2019-12-10):
维纶通触摸屏通过资料取样获取需要的数据,目前一个资料取样只能存在一个表格。我如果要取两个数据就要建两个资料取样。最后把两个表格合并在一个表格内。这样就会出问题,打个比方一个数据没取到,或者错误,那两个数据合并后数据资料就不对了。
请教下,如何做才能让取样的数据一一对应。

网友A:
一个资料取样可读取多个不同格式的连续地址的资料。
只要数据地址连续就可以存在一个表格。

网友B(2020-01-10):
这个可以做到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网友C: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39929.html
看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