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10):
各位前辈,请问一下LG k3p-07cs内置的高速计数指令?AB相的

楼主:
哪位前辈用过,请赐教

网友A:
LS的,你看看官网上手册吧。估计这个用的真不多,大部分韩国企业用。
  • 下载积分:+1(gaoyuyu)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LS的,你看看官网上手册吧。估计这个用的真不多,大部分韩国企业用。

    这个指令K200SC不支持

网友B:
    我们公司的韩国设备用的也是三菱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指令K200SC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说内置就是直接读取一个寄存器的数值就行了,如三菱C251,LG这个手册上HSC指令说明是太简要了还是太深奥了,反正我是理解不了,照示例也不行

网友A:
    还是仔细看看手册,用起来也很方便。可能你一时没适应过来。主要还是不熟悉。
    应该输入不是F010,这个市特殊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