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10):
第一題
    使用CJ1W-NC214以記憶體模式進行單軸直線運動,並輸出M code(如下圖所示):
    (1) Sequence1:以速度200mm/s,加減速度800mm/s^2,走行至2000mm
    (2)停止3秒
    (3) Sequence2:以速度300mm/s,加減速度1200mm/s^2,走行至4000mm
    (4) Sequence3:以速度600mm/s,加減速度1600mm/s^2,走行至6000mm

第二題
PLC1動作:
(1) 使用CJ1W-SCU31與2台E5CC溫控器通訊(透過RS-485+Modbus-RTU),並讀取其PV值。
(2)  將(1)所讀取的2組PV值,透過CJ1W-ETN21模組與Send功能,發送到PLC2當中。
PLC2動作:
(1) 透過CJ1W-ETN21模組與Rcv功能,接收2組E5CC的PV值。
(2) 以(1)所接收的2組PV值做參考,並透過CJ1W-DA021 將PV值轉換為類比輸出。PV值範圍為0-100度,若讀值超出範圍則以最小/最大值(0度/100度)輸出;為-10-+10V。
DA模組第一點輸出範圍為0-10V,第二點輸出範圍將兩台E5CC的PV讀值、DA模組輸出實際值(電壓)透過NS HMI畫面顯示
QQ:1416053253

网友A:
都是欧姆龙的基础应用:基本定位、串口通讯、以太网通讯、数模转换、NS触摸屏,应该是考核吧,那就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