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11):
语法没有问题啊,为什么会报错??

麻烦大佬检查一下,小弟刚学st语言编程

伟大的论坛,没有人知道吗?

true.(number=1) 这个是参考编译OK程序,然后模仿的

修改后成number==1 还是报错

网友A:
引用楼主zhutaodtyy于2019-12-11 14:45发表的 st语法问题 :
语法没有问题啊,为什么会报错??

麻烦大佬检查一下,小弟刚学st语言编程

伟大的论坛,没有人知道吗?

我无法理解:
  TRUE.(number=1)这是什么意思。

要判断number是否等于1不是应该
     IF   ( number=1)  THEN

Good Luck~
  • 下载积分:+1(zhutaodtyy) 搞定

网友B:
    楼主自己发明的TRUE.(number=1) ?

网友C:
    无 TRUE.(number=1) 这个语法表达
    可以
    IF number==1 THEN
      data0:=1;
    END_IF;

    玩了好多年ST,一时大意,居然也有掉坑的时候,抱歉。
    改正后
    IF number=1 THEN
      data0:=1;
    END_IF;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 TRUE.(number=1) 这个语法表达
    可以
    IF number==1 THEN
      data0:=1;
    END_IF;

    还是发生同样的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无法理解:
      TRUE.(number=1)这是什么意思。

    还是出现了相同的现象

网友D:
    用=作判断,不是用==
  • 下载积分:+1(zhutaodtyy) 搞定

网友E:
    去看下ST教程 ,语法格式错误了

网友F:
    你说要取number等于1上升沿对吧,看下图:

网友G:
    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