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11):
站长发布的两个解密文件具体是解密什么,求解
附件: Mscomctl.rar (426 K) 下载次数:91
附件: MSCOMM32.rar (46 K) 下载次数:75
相互学习

网友A:
部分系统由于优化的原因,可能会导致此两个文件丢失,然后就可能会打不开某些软件(比如说:解密软件 ) 。
所以把这两个软件下载下来备用就是了。一般文件在这里:C:\Windows\sysWOW64  (WIN7 64BIT),或 C:\Windows\system32 (32bit系统)

楼主:
明白了,谢谢
相互学习

网友B:
学习了,还能这样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