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12):
各位大大神请指教,之前也是一直用三菱及松下,欧姆龙只是有一点了解,现在有个项目客户要指定用欧姆龙,不得不硬着头皮上
看了一天的资料及初步报了下价,CJ系列用EtherCAT模块好像太贵,NJ系列好像脉冲模块,不知道是不是我看的有疏漏
1机台,有18个轴,1#计划CJ2M+NC413   2#计划NJ501-1400    哪个更优?
2机台,有12轴,1#计划CJ2M+NC413   2#计划NJ501-1300    哪个更优?

楼主:
大神都忙着吗

网友A:
NJ档次更高点,配合视觉比较好,当然CJ2功能也能完成你要求,两款编程软件不一样,在能满足使用的情况下,最省钱的方法最好
你选NJ也需要选413,你可以核算下,电机这么多,总线便宜还是413便宜,就是核算下5个413便宜点还是总线伺服便宜点,你可以咨询下供应商,413的价格差不多八千多,我这价格不一定靠谱,这价格使我们采购之前拿的价
一般来说电机少定位模块划算点,电机多总线划算点,还有个就是配线了,总线配线方便,定位模块相对麻烦点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楼主:
感谢回复,用NJ肯定用总线了,NJ配不上413吧,NJ501-1300总线只能带16个轴,报价2W,413报价才3000多吧

楼主:
NJ能用NC413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