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12):
现在在做一个滚筒的印刷项目,印刷精度一直不够,会存在左右误差,前两天有师傅指点说要处理掉圆周运动的累计误差问题,有大佬知道这是什么吗?滚筒上有原点信号,应该不会存在累计误差吧?

网友A:
印刷包装入门第一天就需要知道的呀,马克线,张力,纠偏

网友B:
楼上看来玩多了。什么时候分享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刷包装入门第一天就需要知道的呀,马克线,张力,纠偏

希望能指点一二,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希望能指点一二,感谢

指点不敢。你那老师傅说的对,所有辊筒印刷都有这问题,零碰零都没用,蹲机器旁边看一会就明白为啥会有误差了,印刷上叫套色,消除圆周方向上的累积误差。凹版胶印,或者印刷后二次同步加工处理,都要马克线,可以去看别人的机器怎么做的,这都是很成熟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