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5U定位异常

楼主(2019-12-12):
伺服循环定位时,条件中有感应器,或其他原因,下个定位启动有时会提示重复使用高速输出点,要暂停在启动,有什么好办法消除此类模块报警
大概大概

网友A:
不要重复驱动定位指令,过程中改写定位地址和定位速度即可

楼主:
已解决,定位没完成,再启动下一个会出现报警。
大概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