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与三菱的Q系列PLC通过modbusTCP通信?

楼主(2019-12-12):
论坛中那位兄弟用过labview与三菱的Q系列PLC通过modbusTCP通信?想问下如何实现的

网友A:
Q的MODBUS TCP要加QJ71MT91模块

网友B:
加一个网关模块,提供上位机开发驱动,几乎所有PLC都可转换成ModbusTCP协议,这里有个案例: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0161816

网友C:
描述:Modbus VI路径
描述:Modbus Master VI
Labview装DCS模块,然后如图,支持Modbus TCP和RTU。